[求助] CMFB稳定性求助

楼主(2024-03-25):
在仿真共模反馈环路稳定的时候,发现PM从-180省到-50度再降下去  ,电路不稳定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你prob加哪了,检查下共模环路是不是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prob加哪了,检查下共模环路是不是完整的

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刚从仿真结果来看好像有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