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用d触发器搭建的异步计数器,波形出现问题

楼主(2024-03-25):
Hspice仿真用八个d触发器搭建的异步计数器时波形出现问题,如下波形图,cnt0没有0状态,后续加和进位是对的,但是cnt7初始值就为1,进位翻转为0;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

波形图

波形图

部分网表文件

部分网表文件

网友A:
你电路没有复位信号,所以从0或者1开始不都是正常的吗?

网友:
初始态需要复位或者电源发生一次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没有复位信号,所以从0或者1开始不都是正常的吗?

感谢大佬,加了复位信号之后波形合理一些了,但是cnt0初始态仍有点不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加了复位信号之后波形合理一些了,但是cnt0初始态仍有点不正确。
...

复位放开之后的第一个时钟沿会触发cnt0翻转。你可以控制复位时间,让第一个数据长一点。

网友:
改成异步复位触发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