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仿真

楼主(2024-03-25):
请教2个问题,mbist仿真的时候,报2个Error。一个是rom的,一个是sram8192x32 : 关于sram的,Error  !!!: (@5222334.00ns) : Minimum AEN width must be larger than 40.00ns ; 关于rom是 AEN high not allowed except in read or propram mode。 这两个我没有看明白是啥意思?谢谢啦

网友A:
AEN是memory的一个端口信号(地址使能信号?),仿真的时候报错,不满足时序要求。最小地址使能信号必须大于40ns,地址使能信号不能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EN是memory的一个端口信号(地址使能信号?),仿真的时候报错,不满足时序要求。最小地址使能信号必须大 ...

谢谢回复,字面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 这个咋debug呢?

网友:
第一个在对应时刻对应位置看脉宽差多少,提供给后端修时序解决。第二个值错误就得看是在那个mode的位置为高的原因,如果是传播时间差别也是能修的。

网友:
对了,这个应该在仿真的时候不会中断仿真吧,测试向量没有Mismatch的话这个信息得确认一下用不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