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CR ESD

楼主(2024-03-25):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哪些40V的BCD工艺包含SCR器件结构的,小弟需要一个SCR的PDK,想咨询一下

网友A:
华虹的BCD,东部的BCD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虹的BCD,东部的BCD都有。

请教一下,能具体说下工艺尺寸和ESD耐压能到多少吗?15KV扛得住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能具体说下工艺尺寸和ESD耐压能到多少吗?15KV扛得住么

15KV指的是HBM还是E-gun?理论上能力和面积正相关,做到多少能力取决你用多大的面积。

40V的SCR耐压一般45~50V。BCD一般0.18 0.13 0.11三个工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KV指的是HBM还是E-gun?理论上能力和面积正相关,做到多少能力取决你用多大的面积。

40V的SCR耐压一般 ...

15KV是Air_gap discharge的指标,接口芯片用的。东部和华宏的.18PDK就带SCR结构吗?还是这部分需要特殊申请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KV是Air_gap discharge的指标,接口芯片用的。东部和华宏的.18PDK就带SCR结构吗?还是这部分需要特殊申 ...

PDK就带的。

15KV只得是系统级,靠外部TVS抗的,和靠SCR本身抗不合适。SCR更多还是在HBM保护上比较具有性价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KV是Air_gap discharge的指标,接口芯片用的。东部和华宏的.18PDK就带SCR结构吗?还是这部分需要特殊申 ...

这个是系统级指标吧,如果要能抗住可能还得实测,仿真只能看看第一个和第二个pea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系统级指标吧,如果要能抗住可能还得实测,仿真只能看看第一个和第二个peak
...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就带的。

15KV只得是系统级,靠外部TVS抗的,和靠SCR本身抗不合适。SCR更多还是在HBM保护上比较具有 ...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