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MMC和Singel Mode的cppr adjustment不一样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4-03-25):
两种analysis mode我都用了同一个Corner,也就是我的MMMC只设置了一个analysis view,吃的库和Single mode是一样的
我在两种模式下,抓了同一条PATH,里面Delay都是一样的,唯独CPPR adjustment不一样(两个模式的脚本中要打开的optiion是一致的
想请教一下,不同的Analysis Mode会导致Cppr adjustment不一样吗?
报告如下:

楼主:
MMMC
Endpoint: XXX
Beginpoint:XXX
Path Groups:
Analysis View: func_slowest_RCMAX

Other End Arrival Time          0.000
+ Source Insertion Delay       13.657
- External Delay               -1.200
+ Phase Shift  28.099

+ CPPR Adjustment               0.723
+ Cycle Adjustment            -28.099

- Uncertainty                   0.300
= Required Time                15.279
- Arrival Time                 15.131
= Slack Time   0.148
Clock Rise Edge                      0.000
+ Drive Adjustment                   0.324
= Beginpoint Arrival           0.324

Single Mode

Endpoint: XXX
Beginpoint:XXX
Path Groups:

Other End Arrival Time          0.000
+ Source Insertion Delay       13.657
- External Delay               -1.200
+ Phase Shift                 28.099

+ CPPR Adjustment              1.272
+ Cycle Adjustment            -28.099

- Uncertainty                   0.300
= Required Time                15.829
- Arrival Time                 15.688
= Slack Time   0.140
Clock Rise Edge                      0.000
+ Drive Adjustment                   0.340
= Beginpoint Arrival            0.340

楼主:
图片有水印,没办法直接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