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关于温度传感器中PPF+FLL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3-25):
最近在搭一个PPF感温+FLL读出的一个温度传感器电路。按照论文中的样子去搭,出现的结果如图1。但是它的一个趋势似乎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如波形P,论文中的趋势是逐渐缩小,但是我自己仿真是逐渐增大的。。。。如果把P和P非的信号交换过来,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可以把结果纠正过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变成不收敛了。没办法readout数字码。

希望各位大神可以帮帮忙,困扰我好几天了。

网友A:
这种架构的那个是温度的函数,是VCO吗,你的没有锁定,UP和DOWN信号最后都不一样,发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架构的那个是温度的函数,是VCO吗,还有前面的多相滤波器起什么作用

充放电控制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架构的那个是温度的函数,是VCO吗,你的没有锁定,UP和DOWN信号最后都不一样,发散了 ...

是啊,但是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放电控制lock

你这个没有锁定,UP和DOWN信号都不对;一个恒高一个恒低;

这个电路那个是温度的函数,是VCO吗,用PTAT电路控制饥饿型反相器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有锁定,UP和DOWN信号都不对;一个恒高一个恒低;

这个电路那个是温度的函数,是VCO吗,用PTAT ...

是VCO

网友A:
VCO最后都不震荡了,感觉Q和VO的关系不对,贴图是最终他们的上升沿是对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最后都不震荡了,感觉Q和VO的关系不对,贴图是最终他们的上升沿是对其的
...

这个应该是对的 但是不收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对的 但是不收敛。。。

看着可以,但是UP和DOWN脉宽不一样,是不是哪里漏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可以,但是UP和DOWN脉宽不一样,是不是哪里漏电啊

不是啊脉宽本来就不一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脉宽本来就不一样吧。

脉宽肯定要一样的,要不就一直在充电或者放电;除非有漏电,否则肯定一样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宽肯定要一样的,要不就一直在充电或者放电;除非有漏电,否则肯定一样宽
...

是在一直充放电 直到饱和

网友(2025-03-02):
你这个情况看着像是环振出问题了,环振在任何控制电压下都应该起振,环路是否锁定都应该有时钟信号不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