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问题!!!!!!

楼主(2024-03-25):
如果想给一个没插扫描链的门级网表做ATPG可以实现么,该怎么做呀。

网友A:
重新综合compile_ultra -scan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综合compile_ultra -scan不行吗?

我后来把-scan选项去掉了再去dc,还是给生成了扫描链。
我本意想给只做了逻辑综合的门级网表做ATPG看看能不能推出coverage,但是不管是tessent还是tmax都需要DFT阶段生成的特定文件才能做ATPG,难道真的要自己写那个配置文件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后来把-scan选项去掉了再去dc,还是给生成了扫描链。
我本意想给只做了逻辑综合的门级网表做ATPG看看 ...

你不替换成scan_cell,怎么做atp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替换成scan_cell,怎么做atpg呢

理论讲应该是可以的,异或法也没用插入扫描链可以推测试向量,但是就是不知道工具上应该怎么实现。说到底可能就是电路的功能测试了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