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rdes发送端

楼主(2024-03-25):
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后面SST驱动的1X,2X,4X,8X,16X是如何分段的,有点搞不明白呐

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1X,2X,4X,8X,16X是如何分段的,有点搞不明白呐

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1X,2X,4X,8X,16X是如何分段的,有点搞不明白呐

网友A:
这是pre、main、post的设置bit对应的驱动能力,高位驱动更多的数量,所以权重更大;具体到反相器,就是并联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pre、main、post的设置bit对应的驱动能力,高位驱动更多的数量,所以权重更大;具体到反相器,就是并联 ...

谢谢解答,那这个权重是自己设计的还是通过什么方法计算得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