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vnc分辨率求助

楼主(2024-03-25):
在部署realvnc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

在连接vnc后,可以在系统的设置页面分辨率调节那里直接修改分辨率,但是最高只有2048x1152,但是有21:9的带鱼屏就没法使用,或者4k分辨率就无法使用。这个问题是出现在服务器显卡的问题上吗?类似的看到一些指令如 : vncserver -geometry 3440x1440。再新开启的界面中会在设置分辨率出现该分辨率但是仍然正常全屏输出。请问还有什么调整分辨率的方法?或者想要更改分辨率需要更换更好的的显卡吗?

网友:
https://github.com/RealVNC/xf86-video-vnc
试试这个插件,在src/vnc_driver.c文件的vnc_output_get_modes函数中添加想要的分辨率,再build

网友A:
./vnc/config 文件可以设置分辨率,把#去掉。我一直用的带鱼屏。

网友:
vim /etc/sysconfig/vncservers
按格式添加对应分辨率,然后重启vncserver
新建端口就可以选择你需要的分辨率了

网友B:
如果用的是realVNC的virtuald,
vim /etc/vnc/config.d/vncserver-x11-virtual

添加带鱼屏分辨率和其他所需分辨率
RandR=1920x1007,3832x1007,2560x1365,1280x720,2560x1007
然后重启service:
systemctl restart vncserver-virtuald

最后重新登录VNC桌面,系统display setting里面就可以看到新加的分辨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的是realVNC的virtuald,
vim /etc/vnc/config.d/vncserver-x11-virtual

有什么具体系统和软件的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nc/config 文件可以设置分辨率,把#去掉。我一直用的带鱼屏。

我修改了个人用户下面的.vnc/config.d/vnncserver-x11-virtual,加入了RandR=1920x1007,3440x1440,2560x1080这行代码,目前显示调整里面可以出现21:9的分辨率了,可是问题是选择之后无法输出,仍然保持之前的16:9

网友(2024-06-11):
引用 楼主:
我修改了个人用户下面的.vnc/config.d/vnncserver-x11-virtual,加入了RandR=1920x1007,3440x1440,2560x10 ...

用xrandr -s 0000x00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