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建模,NTC,模拟信号输入,实现输出有时间常数延迟特性

楼主(2024-03-25):
使用Verilog-A建模NTC热敏电阻建模
输入:温度,用电压源给,电压数值等同温度
输出:NTC两侧电阻变化值
如果直接使用  I(P,N) <+ V(P,N) / R ,输出是没有延迟特性的,类似电容充放电特性。
请问如何实现输出带有时间延时特性?时间常数需可调。

网友:
I(P,N) <+transition( V(P,N) / R, td, tr, tf)

网友A:
为什么要用verilog对NTC建模呢,单纯用个理想电阻,然后给电阻赋值一个NTC温度公式,扫描变量改成公式里的温度参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verilog对NTC建模呢,单纯用个理想电阻,然后给电阻赋值一个NTC温度公式,扫描变量改成公式里的 ...

如果直接写公式,只能dc扫温度,瞬态仿真也没有温度输入吖

楼主:
用transition的话不能很好的做出1t-5t的时间常数变化,变化过程还是有些差异,如果不细究也确实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