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问各位大哥们,为啥这个可控电容接法没用啊

楼主(2024-03-25):
想做个电容可调的LC振荡,用了如下结构的可控电容,但是我发现控制电压高低与否对于输出频率几乎没有影响啊。有大哥能帮我一下嘛

楼主:
电路图在这里

网友A:
这里的Vin应该是0/VDD,属于是数控电容,你想实现的0~VDD调谐不能用这个

刚理解错了,细看你数控电容大小,30fF要和你负阻管寄生电容比较一下大小,加不加数控电容频率都不怎么变化,可以试试把电容加大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Vin应该是0/VDD,属于是数控电容,你想实现的0~VDD调谐不能用这个

你好,楼主这个是LC想+数控电容,有环形振荡器+数控电流的吗?对于RVCO来说一般数控电流如何实现呢?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这个是LC想+数控电容,有环形振荡器+数控电流的吗?对于RVCO来说一般数控电流如何实现呢?麻烦 ...

环振我接触的少,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Vin应该是0/VDD,属于是数控电容,你想实现的0~VDD调谐不能用这个

刚理解错了,细看你数控电容大小 ...

非常感谢。但是我把电容调大了也没效果。但是我在这里加上一个理想地,马上频率就降下来了,我就感到非常疑惑。这说明就算管子导通,电容的左边也不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