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L值过低怎么调?

楼主(2024-03-25):
      大佬们求助,有个PMOS管的W/L这边设的是800/350,但是LVS仿真应该是显示350过小,最低500.但是我用的是180nm工艺啊,之前的350nm工艺好像都能跑的,请问这是为啥啊?可以的话,能在不修改电路的情况下过LVS吗?
      请各位大佬帮我解解惑,万分感激!

网友:
管子一般都有最小尺寸要求 180工艺的管子最低尺寸不一定是180 可以多查查工艺库文档 里面应该有相应的信息

网友:
你这属于是识别错误

楼主:
工艺库文档是在哪啊?LVS的规则文件里吗?

网友:
给你们电路来两捶,设计的管子都是错的画个鸡毛

楼主:
所以这是属于识别错误还是设计错误啊?能不能改一下认证啥的来让这个LVS仿真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这是属于识别错误还是设计错误啊?能不能改一下认证啥的来让这个LVS仿真过啊? ...

设计错误,你即使打散画一个DRC也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错误,你即使打散画一个DRC也过不了

所以,只能更改MOS管的W/L,对吧?

网友:
pdk问题吧,你把电路cdl导出来看看和电路数值一不一样,一样的话再看看strout的gds对不对,这种一般是电路copy管子来改数值,有时候bug,看着是改了,cdl导出来一看是不对的,就得重新i一个进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只能更改MOS管的W/L,对吧?

看看DRC对于mos管poly的最小宽度,然后再去看看电路,有可能是出现bug了,去找电路确认一下,给他说说

网友:
看你的管子类型是p50,我记得180nm的工艺低压提供3V和5V的器件,3V的管子的最小length比较小,但是5V就会大一些。所以你最好去确认一下不同电压的管子最小length是多少,再和电路沟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DRC对于mos管poly的最小宽度,然后再去看看电路,有可能是出现bug了,去找电路确认一下,给他说说
...

好的,我再问问电路那边。至于DRC,一直都没报错,显示在正常运行。所以我才觉得奇怪,这个W或L长宽不够或者过小的情况下,DRC不会报错吗?既然DRC能过,说明电路至少在原理上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问问电路那边。至于DRC,一直都没报错,显示在正常运行。所以我才觉得奇怪,这个W或L长宽不够 ...

这个我不知道哈,我没做过simc工艺,你去DRC里把这个管子找出来看看它poly的最小宽度,如果DRC能达到,那就你的PDK可能attch的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添加了其它的识别层,导致它识别成不同类型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