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O的相位噪声的降低方法

楼主(2024-03-26):
在学习VCO模块时  通常会用二次谐振来降低低频的相位噪声  效果也非常明显

想请教一下大家 高频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结构来降低噪声不 1Mhz处噪声太大了  频率高可能是热噪声比较多
先挂在这里 我只尝试了一个结构  后面我再试试拉扎维教授的其他结构 看看能不能做到更好(在不增加很多功耗的前提)

网友A:
1MHz处到底谁贡献的噪声你看一下summary然后就有调整方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MHz处到底谁贡献的噪声你看一下summary然后就有调整方向了

pnoise里面的summary感觉不太可信,经常出现噪声贡献最大在某个mos的r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noise里面的summary感觉不太可信,经常出现噪声贡献最大在某个mos的rs

这样子说感觉没道理,如果你怀疑summary的结果不可信,那phase noise曲线也同样不正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说感觉没道理,如果你怀疑summary的结果不可信,那phase noise曲线也同样不正确了
...

rs/rd贡献占比大挺让人疑惑,我想我得再看看cadence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Hz处到底谁贡献的噪声你看一下summary然后就有调整方向了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非常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rd贡献占比大挺让人疑惑,我想我得再看看cadence文档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2025-04-07):
不是不给个输出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