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的前后仿真相差44mV

楼主(2024-03-26):
做了一个BGR,前仿真与no RC下的后仿真相差44mV。

noRC理论上应该相差不大啊,怎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误差嘞。
考虑STI LOD效应引起的,但是查看前后仿真管子的 SA SB SC数据一致。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指点以下。

前后仿真对比

前后仿真对比

前仿真管子参数

前仿真管子参数

后仿真管子参数

后仿真管子参数

楼主:
确实是版图布置的问题,我菜鸟总是认为设计上不对,比如输入对管引起的偏差,到了版图加剧了。但是前仿真输入对管的误差很小了,只有几百个uV
后来让版图工程师把所有能dummy的管子都加了,然后前后仿真只有2mV了。(悲。。。)

网友A:
SCA SCB SCC不是不一样

网友B:
SCA SCB SCC明显不一样,你在网表上用前仿真的器件替换后仿真的器件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A SCB SCC明显不一样,你在网表上用前仿真的器件替换后仿真的器件试一下就知道了。 ...

大佬,这个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A SCB SCC不是不一样

刚才搜了一下这三个参数  感觉好复杂  如何保证这三个参数一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搜了一下这三个参数  感觉好复杂  如何保证这三个参数一样呢?

layout多加dummy,要把核心MOS围在里面,尽可能降低这些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多加dummy,要把核心MOS围在里面,尽可能降低这些效应

好的  我去试试

网友:
可以打开pex提取的网表对比查看SA SB

网友C:
1、有没有可能是PEX提取时候BJT没提对?遇到过PEX中BJT面积和电路不一致的情况
2、SCA SCB SCC这三个参数确实有一定影响,之前做的前后防偏差2mV,版图优化后前后仿基本一致
3、需要对比一下前后电流的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有没有可能是PEX提取时候BJT没提对?遇到过PEX中BJT面积和电路不一致的情况
2、SCA SCB SCC这三个参数确 ...

大佬,如何对比前后电流的一致性?后仿真如何查看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如何对比前后电流的一致性?后仿真如何查看电流

BJT支路的电流镜MOS管,在PEX中找到这颗MOS,对比与电路的差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搜了一下这三个参数  感觉好复杂  如何保证这三个参数一样呢?

关键的管子离Nwell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的管子离Nwell远一点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多加dummy,要把核心MOS围在里面,尽可能降低这些效应

感谢指点  让版图把能加dummy的地方都加了  降低至2mV了

网友:
请问是整体抬高吗44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