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Align求助

楼主(2024-03-26):
各位大佬 版图中这个align指令,每次再我Move完一个器件之后,这个Align就会失效。表现为不管如何对齐,他只会由多个缩成一个。大佬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没用过这个,都是用上面那一栏那个

网友A:
选中需要对齐的东西,第一个是对齐方式,最后点,两个勾是两个方向距离,一般只选一个,用来水平,垂直对齐一定间距,最后layer要自己选,你现在的意思就是以PO为参考,相距0.18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需要对齐的东西,第一个是对齐方式,最后点,两个勾是两个方向距离,一般只选一个,用来水平,垂直对齐 ...

谢谢你。使用方法我知道的,我的问题是他有时候会失灵 比如五根管子对齐后就变成一根管子了。

网友(点评):
层次换成AA看出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