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130下做环形VCO的指标的疑问

楼主(2024-03-26):
请问有前辈用SMIC130nm的工艺或者其它130nm做高速VCO的吗,请问输出频率为5GHz左右做到95dBc/Hz是有可能的吗,我试了好久,怎么也调不出来

网友:
工艺本身就有限制,相位的多少也有点关系

楼主:
还有请问根据ISF理论,把VCO的波形弄得更对称可以降低闪烁噪声的作用,请问有人试过吗

网友(2024-05-11):
用台积电好一点  中心国际不太好 没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