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突然变成这样了

楼主(2024-03-26):
大佬们救命

网友:
LVS的layout输入少了一个cell吧

网友:
指定的主单元格CM_3.1不位于输入布局内

楼主:
能具体点吗,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还没解决

看看你的版图,应该是少了库,导致你的总版图加载缺少这个版图cell。可以看一下这个版图模块是谁画的,你有没有这个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