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CP结构的优缺点

楼主(2024-03-26):
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这种结构的优缺点,最上面和最下面是电流镜
不是源极开关比较好吗?这里为什么这里用漏极开关?

楼主:
上下两个MOS是电流镜,有两个疑问:
1.这种漏极开关结构不是比源极开关结构缺点多吗?
漏极开关结构有电荷共享,电荷注入等缺点,为啥还要用这个结构

2.不明白这里为什么左右两路都用了NMOS和PMOS?请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下两个MOS是电流镜,有两个疑问:
1.这种漏极开关结构不是比源极开关结构缺点多吗?
漏极开关结构有电荷 ...

源极开关缺点在于电流镜匹配性稍微差点。这种漏极开关固然有电荷注入和电荷共享的问题,但优点是电流镜匹配性更好。

开关NMOS和PMOS一起用,就是CMOS开关啊,减小开关导通阻抗,以及削弱沟道电荷注入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佬点拨,再帮忙看下这个CP的瞬态满足要求吗?CP电流过冲怎么评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极开关缺点在于电流镜匹配性稍微差点。这种漏极开关固然有电荷注入和电荷共享的问题,但优点是电流镜匹 ...

谢谢大佬点拨,再帮忙看下这个CP的瞬态满足要求吗?CP电流过冲怎么评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点拨,再帮忙看下这个CP的瞬态满足要求吗?CP电流过冲怎么评价啊?
...

这种不叫电流过冲啊,这种电流毛刺是开关切换时所引起的。你这个仿真结果图负载接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叫电流过冲啊,这种电流毛刺是开关切换时所引起的。你这个仿真结果图负载接的是啥
...

负载只接了一个Vdc,0.7V的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极开关缺点在于电流镜匹配性稍微差点。这种漏极开关固然有电荷注入和电荷共享的问题,但优点是电流镜匹 ...

请教下这个R1/C1是起了什么作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这个R1/C1是起了什么作用啊?

做补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补偿用的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这个图里的P3和N3是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这个图里的P3和N3是什么作用?

沟道电荷注入,做补偿用的。补偿瞬时UP/DN跳变带来的电荷注入效应造成的mis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沟道电荷注入,做补偿用的。补偿瞬时UP/DN跳变带来的电荷注入效应造成的mismatch。
...

好的,谢谢

网友A(2024-04-25):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这个R1/C1是起了什么作用啊?

AMP1第一级放大,再经过P4P5第二级放大,R1/CI就是用来做两级运放的米勒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P1第一级放大,再经过P4P5第二级放大,R1/CI就是用来做两级运放的米勒补偿
...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