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gic_0 connectivity求助

楼主(2024-03-26):
本人综合出来的电路有个触发器D端是连接在logic_0上的,如图所示,但是在后续将版图导入calibre检查之后,出现了ECR错误,LVS是通过的。这里应该怎么处理,是要把这条NET直接连接到VSS上吗?还是说要怎么处理?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话说综合是没有dont touch这个触发器的话,应该会被优化掉才对。
另外这个ERC可以忽略

网友A:
没有加tie low cell造成的,在D端用一个tie lo cell的输出驱动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加tie low cell造成的,在D端用一个tie lo cell的输出驱动就没问题了。

D端是连到 HVT_PULLHSV0 上面去了。我查了下,就是拉低。但是这个ECR错误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