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2b转换出现branch current test错误

楼主(2024-03-26):
使用t2b转换的时候出现branch current test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branch current test是通过什么抽取?

The spice netlist does not work properly
IOSE_RX failed on
-- branch current test

网友A(2024-09-25):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解决了。这个很简单。是模拟spectrce仿真问题。这个我最后是查例化的spectrce仿真文件去排查问题的。

网友B:
楼主,方便请教一下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便请教一下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吗?

不用管,你直接建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便请教一下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吗?

需要排查厉害的spectrce tb 报了什么error。可能每个人遇到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