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压管的L和W

楼主(2024-03-26):
各位大佬,小弟有个疑问。为什么通常情况下高压管的L很小,W很大呢。

网友:
个人感觉高压管一般用做耐压,比如一些高压电源的cascode电流镜,版图上也不好做匹配,因此最小沟长保证有足够的过电流能力就行。

网友:
小的L和大的W,可以降低开启电阻,更大的W也可以提高耐压,小的L也能有更快的开启速度,

网友:
宽长比做的越大,其驱动电流的能力越强呀,所以高压管L越小越好,这也是LDMOS的优势。

网友:
高压管  L 怎会小 ?  像高压  hi volt gate process   18v  40v  L=2~3um.
LDMOS switch type  "L 才小", 要低 rds_on .
控制 control (analog) ldmos  L 都很大, 很多  L > 1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