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RAM cell 到底有多大??

楼主(2024-03-26):
假如preftech=16 ,dq=16,那么是不是选定了行列地址,就能读到16*16=256bits,那么一个DRAM cell就是256bits????

网友:
x4 --> 4bit x8 x16  可以参考DDR手册。。 预取是跨列,一个DRAM cell通常存储一个位,也就是一个二进制的0或1。这意味着每个DRAM cell的大小是1位。

在DDR中,数据以位组(bit groups)的形式存储在多个DRAM cell中,组成一个完整的数据字(data 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