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工程师如何看懂常见电路(菜鸟求助)

楼主(2024-03-26):
有没有大佬有资料或者总结一下电路总常见的模块及其功能。或者各位大佬能不能叠叠楼。每人总结一个自己熟悉的。相信各位大佬会帮助到很多新人。造福万民(鞠躬!!)
可以从以下方面描述:
常用命名:XXXADC
一般功能:模数转换器
(基本原理):好吧我不懂
(基本形态):有电路图更好
(其他形态):
信号流(输入输出):
版图设计关键点:

楼主:
先求助。SDM模块和DWA模块通常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问电路不是更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求助。SDM模块和DWA模块通常是用来干嘛的。。。

sdm  -  sigma_delta modulation积分调制电路,sdADC/DAC是高精度低噪声 ADC/DAC主流技术,sdm一般用于对输入的连续信号进行处理输出离散信号(数字信号)。

dwa  -  data weighted averaging数字加权平均电路,主要对DAC电路做多bit失配整形,dwa一般用于解决工艺误差引入的电流源失配

网友:
蹲,很需要,求大佬叠楼

网友A:
多沟通  多沟通  多与电路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沟通  多沟通  多与电路沟通

大佬。沟通是肯定的,但是有份资料看也方便查阅更好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沟通是肯定的,但是有份资料看也方便查阅更好嘛~

看一遍拉扎维的书就大致明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