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v_lib选项的使用,dpi找不到

楼主(2024-03-26):
两种c语言dpi的使用方式
方式一
C和RTL+平台一起编译,.c文件放到命令行后面,c的编译选项放到-CFLAGS "xxx",xxx表示你的c编译选项;
方式二
先用gcc把c源文件xxx.c编译成xxx.so,最后simv -sv_lib xxx,注意xxx是链接库的名字,不带后缀名。

推荐用方式2,更改c不用耗时再编译RTL+平台,只需要用gcc再编译c就行了,一秒钟时间都不到。

针对第二种方式,出现下列的问题:
提示DPI import function not found

使用的debug方式
使用nm工具查看链接库.so文件,需要导入的dpi function是存在的;
sv导入时参数,函数类型也都是对的

路过的兄弟们帮忙看看可能是什么问题吗?
由于sv的编译部分耗时太长,所以一定要使用第二种方式。

楼主: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函数定义>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加上这个解决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这个解决了是吗

对于我来说是解决了,

如果大家没解决的话,可以尝试下面的解决方式
原因1:
export的函数又被import的函数调用的情况且export的位置和import函数使用的位置不在同一个scope中
解决方式
在c函数中使用下面的代码,将scope设置为export所在的模块
scopeNmae 是 包含模块名的字符串
详细使用问题可以查看svdpi.h文件函数的定义

    svScope my_scope;
    my_scope = svGetScopeFromName(scopeName);
    svSetScope(my_scope);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我来说是解决了,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