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源和地线能平行且重合的在两层金属层上走吗?

楼主(2024-03-26):
请教,电源和地线能平行且重合的在相邻两层金属层上走吗?感觉这样不好,但不知不好在哪里?

网友:
从原理来说感觉挺好的

网友:
如果不影响走线  电流也可以满足  这样肯定可以  而且还增加了电源和地之间的寄生电容

网友A:
可以,而且这样其实挺好,增加了电源和地之间的耦合电容,降低了电源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而且这样其实挺好,增加了电源和地之间的耦合电容,降低了电源噪声。
...

可是我看芯片的版图,就没有这么走线的,一般都是在顶层金属平行的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看芯片的版图,就没有这么走线的,一般都是在顶层金属平行的走线。
...

因为一般来说相邻金属层的走向是垂直的,如果电源地重合走会阻挡信号走线。而隔层金属耦合电容就比较小了,再重合走意义不大。而且很多时候由于plan的原因,电源和地的pad离得也远,走不了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