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SD静电抢打失效

楼主(2024-03-26):
各位大神,IC pin脚单次打ESD 5K能pass,用静电抢打5k,打200次,pin脚对地的阻抗逐步减小,对地二极管电压也在减小,直至失效。这种情况会是哪里出问题了呢?是因为ESD器件雪崩击穿后没有完全恢复吗?

网友:
信息太少了吧...............
问问题不带这样的

网友(2024-05-10):
200次太多了吧

网友A:
单次的也是静电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次的也是静电枪吗

委外测试方没有说单次测跟脉冲测的设备是否一致,单次测的是ESD上限,8K pass,脉冲测是测的ESD次数,用的5K ESD 脉冲,有较大概率几十次就会看到对地阻抗减小了。肯定是有脆弱点的,只不过单次能抗住,多次就慢慢损坏。现在怀疑是内部结构每次来ESD脉冲后会存储电荷不能及时泄放完,多次脉冲后造成损坏。验证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委外测试方没有说单次测跟脉冲测的设备是否一致,单次测的是ESD上限,8K pass,脉冲测是测的ESD次数,用 ...

看看200次打静电抢的时间间隔是多久,如果比较长是大于1s,应该是ESD器件或者ESD design有问题。

如果时间间隔比较小的话,这种静电抢的脉冲有些等效成surge。这样我认为是跟ESD无关,是电路没有考虑surge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