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后仿不起振!TAT

楼主(2024-03-27):
搭了一个LC VCO的电路,使用starrc抽RC参,后仿不起振,尝试过只抽取C,能成功起振,请教各位该怎么优化版图哇

网友A:
增加适当关键路径的走线宽度

网友B:
电流加一点试试

网友C:
做電路的initial cond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适当关键路径的走线宽度

主要信号通路我是做的2u的线宽,接栅的信号我都是用的比较细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加一点试试

我是VDD直接接在变压器抽头上的,要是加电流的话是不是得加电源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電路的initial condition

设了initial condition也是不起振。。。

网友:
就是说明R太大了啊,电流功耗小了啊,RLC 是衰减振荡,起振条件是环路增益大于1,说明电路中负阻不能抵消R,所以不振荡,可以增加电路增益,增加电路电流,减少布线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VDD直接接在变压器抽头上的,要是加电流的话是不是得加电源电压了

加大负阻管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