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共模反馈做多快?

楼主(2024-03-27):
全差分输出的放大器,常见的共模反馈结构,似乎因为复用放大器负载的一部分电路,差模环路稳,大概率共模就没啥问题。那共模环路相比GBW到底要做多快呢?做快做慢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插眼,看看这个   https://mp.weixin.qq.com/s/_CCMvGIT4HrEi1sv3_-b4g

要是开关电容共模反馈,那可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开关电容共模反馈,那可咋整

分析仿真上和连续的是一样的,2个思路:macro mode替代连续VCVS取共模+负载电容;transient跑完指定时刻唤起ac/st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眼,看看这个   https://mp.weixin.qq.com/s/_CCMvGIT4HrEi1sv3_-b4g

thanks,之前确实听到过>GBW/3这个经验值,笔者也给了不少对CMFB作用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开关电容共模反馈,那可咋整

没做过,不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