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阻决定恒压的电压值

楼主(2024-03-27):
小弟最近看到datasheet上关于VSET引脚设定恒压充电电压值的描述,就是通过设定外部电阻大小,改变恒压值

感觉很奇怪这种是怎么设定的,一般都是外部两个电阻成多少比例分压,芯片内部有基准可以比较,这种电阻值感觉没有比例可言,内部应该是有电阻的,怎么设置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呢?

网友A:
这个一般是内部有个buffer给这个pin脚上加电压,将电阻大小转换成电流大小进行电流比较,确定外接电阻的大小,然后选择相应的环路参数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内部有个buffer给这个pin脚上加电压,将电阻大小转换成电流大小进行电流比较,确定外接电阻的大 ...

意思是根据外接电阻不同得到一个电流,然后和内部不同的电流基准比较,得到数字逻辑,然后控制反馈电阻比例?

大概下图这个意思?大佬能否给个图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根据外接电阻不同得到一个电流,然后和内部不同的电流基准比较,得到数字逻辑,然后控制反馈电阻比 ...

对的,就你画的这个,不过一般会去切换EA的参考电压,而不是反馈电阻比例,当然调整反馈电阻比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就你画的这个,不过一般会去切换EA的参考电压,而不是反馈电阻比例,当然调整反馈电阻比例也可以
...

好的,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