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拟stdcell和数字标准单元库

楼主(2024-03-27):
各位前辈,小弟现在对一些简单的逻辑门cell有些不解,模拟的stdcell一般都是调PDK的管子,根据定好的track走线即可。在面对有性能、散热、IR等有要求的stdcell需要单独制作,比如加dummy管、金属叠层走线等等,以上两种情况的metal基本都是横平竖直的走线。但是小弟最近在和朋友交流过程中接触到了第三种,同为模拟的cell,定制化的走线方式和数字标准单元库的cell很类似(拿出两个举例,如下图),少用或不用M2,基本都用M1走线,CT自己定位置和数量,目的是降低C(也可能还有其他的益处),提高性能。

小弟有几点不解:
1.模拟中定制化cell的走线和数字标准单元库的cell有何区别?
2.既然为了提高性能,M1的走线遵循什么原则?(DRC只是规则之一)
3.做一个这种cell需要多久?(个人觉得这种cell需要对DRC非常熟悉,金属在xy方向宽度的变化、导角位置、CT的奇偶数,space等等)

还望各位前辈、大佬指点一二,抱拳

楼主:
上图是我调入的数字标准单元库cell

网友A:
第一条问题:
搞明白这个问题要从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区别说起,数字信号只在乎逻辑,只有高低电平之分,要求管子只会存在关断和导通两种状态,其数学模型都是大信号模型。而模拟信号是小信号模型,模拟的管子是要利用偏置条件让管子工作在特定状态后,再施加一个小信号,对这个小信号进行微分,这就导致了模拟信号需要进行相位角,幅度,频率等数学计算。也正是如此模拟信号对版图要求很高,需要对称,dummy等操作来减少寄生参数的影响,而数字信号都是大信号模型,一点点的相频,幅频变化对信号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只需要布线就行,很多数字信号只需用脚进行综合自动生成网表。而射频信号对版图的要求更是严苛,还需要设计大量金属屏蔽线。这里需要注意一点,这里指的是信号上的区别,而模拟IC内也会存在大量的数字模块,数字IC内也会有大量模拟模块,根据不同的信号采用不同的画法。

第二条问题:
M1走线不能跨越器件,尤其不能跨沟道。

第三条问题:
我不是版图工程师,这个问题没法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是我调入的数字标准单元库cell

不懂,一直像图里这样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条问题:
搞明白这个问题要从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区别说起,数字信号只在乎逻辑,只有高低电平之分, ...

关于模拟和数字我有基础的了解,感谢您展开讲解了下。
但是我看朋友发的图中(如图),M1同样也横跨了沟道走线,而且说去T、S、U家测试,速度有提升。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一直像图里这样画的

图里的是数字的,我导进来看了下,我觉得数字的应该都是工具生成的吧?应该不用手动画吧?不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里的是数字的,我导进来看了下,我觉得数字的应该都是工具生成的吧?应该不用手动画吧?不解
...

数字stdcell 是人工画的  为啥不用m2 是因为m2及 以上要留给自动布局软件布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stdcell 是人工画的  为啥不用m2 是因为m2及 以上要留给自动布局软件布线用的
...

感谢解答!所以数字stdcell只要求用M1过LVS和DRC就可以了吧,那看起来图三有点像数字的stdcell啊?

网友:
图三应该是全定制的数字模块,一般需要有经验的版图来画吧,这样设计面积更小,其他的我就不太懂了

网友D:
标准PDK的管子有的时候很难画出只用M1的版图,既要省面积,又要省层次方便自动布线,这时候全定制就很有必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PDK的管子有的时候很难画出只用M1的版图,既要省面积,又要省层次方便自动布线,这时候全定制就很有必 ...

面积我觉得没有怎么省,正常画的话应该都会共用sd。

不过这样画确实可以省掉M2,毕竟CT和M1都是自己画。只不过图三这种对性能有要求的和图一图二普通的cell我不知道区别在哪里

网友E:
一般我做模拟电路中使用的逻辑门单元会遵循数字stdcell的规则,高度统一,只用m1,有时候像DFF之类的如果不去定制mos管的话是无法用M1连出来的,这时候就去定制M1,去掉一些孔留下M1的走线空间,gate poly也会拉长方便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我做模拟电路中使用的逻辑门单元会遵循数字stdcell的规则,高度统一,只用m1,有时候像DFF之类的如果不 ...

那么只用M1连线及定制M1连线是为了更好的性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只用M1连线及定制M1连线是为了更好的性能吗?

除非是高频,不然逻辑单元对性能要求不高,全M1连线的目的不是为了性能而是为了上层连线更加方便和灵活,不挤占连线空间,也不影响上层连线的方向

网友:
1.看应用场景,高频射频需要考虑EM IR等问题,叠金属,走宽线,尽量不留直角转弯,是常见的,如果就是普通的开关信号,那直接用标准库也可以,尽量复制出来和标准库的cellname做个区分,一般小工艺,标准库的单元有面积要求,这一点要注意。
2.根据DRC,尽量减小走线寄生,也就是RC,更短的走线和减少并行走线,会降低C,如果是做标准库,pin尽量留在底层,比如M1层,把绕线资源留给PR,在先进工艺中,金属都有固定的track。
3.根据自己的熟练程度和多电路的了解,基本上做了一些之后,其他的都是在这些基础上修修改改的,很快的

楼主:
那看来也得根据工艺的metal stack来决定吧,我最开始画较为复杂的DFF时也被允许使用M4连线,当时做的是finfet 1P13M,那如果是CMOS工艺Metal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而且DRC似乎也没有那么严了,只用M1连线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思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看来也得根据工艺的metal stack来决定吧,我最开始画较为复杂的DFF时也被允许使用M4连线,当时做的是finf ...

能用这么高层次吗?做的5n,几家工艺都用过,有些工艺M2就行了,有些工艺用到M3,而且是少用,能我们要求太苛刻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里的是数字的,我导进来看了下,我觉得数字的应该都是工具生成的吧?应该不用手动画吧?不解
...

不知,都是手画的,至于多快,看类型,简单的几分钟,复杂点的一两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用这么高层次吗?做的5n,几家工艺都用过,有些工艺M2就行了,有些工艺用到M3,而且是少用,能我们要求 ...

那就差不多,t用M2就够,smic用到M3

网友G:
第三个问题,看cell的复杂程度,SDF系列的会比较久,一般都会进过迭代仿真优化才能出终版,保守要两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三个问题,看cell的复杂程度,SDF系列的会比较久,一般都会进过迭代仿真优化才能出终版,保守要两天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第三个问题,看cell的复杂程度,SDF系列的会比较久,一般都会进过迭代仿真优化才能出终版,保守要两天 ...

请教下 啥叫SDF?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 啥叫SDF?

寄存器系列

网友I:
模拟中定制化cell的走线和数字标准单元库的cell区别就是模拟要尽量简单连线,减小寄生,数字的标准单元库的cell要考虑高度宽度,连线,使用性,2,模拟里面M1走线遵DRC原则的前提下还要方便别人连线,3,看你模拟stdcell的大小了,大的几天几个星期都有可能,小的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模拟中定制化cell的走线和数字标准单元库的cell区别就是模拟要尽量简单连线,减小寄生,数字的标准单元库的 ...

感谢解答

网友:
应该是大工艺的版图,要不然一般也不会让模拟画,工艺厂直接提供,自己画的没有模型,需要一个一个的去后仿,

网友J:
模拟要做到双孔就没办法和数字单元那样严格按照track来做;而且模拟的尺寸各种都有,都是哪里需要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模拟要做到双孔就没办法和数字单元那样严格按照track来做;而且模拟的尺寸各种都有,都是哪里需要就做一个 ...

双孔的意思是打两个孔吗

网友(2024-07-04):
问题二:M1可以跨沟道走线哈,基本就是遵循DRC和half rule就可以了

问题三:具体看你一套STD cell有多少个,给多少资源去做了(举个例子,一套800多个的,六七个人,一个月可以的)

网友:
模拟模块有少量逻辑门的话,就不用stdcell的画法。直接围环画,因为模拟里面的逻辑门都是没啥重要性。其次定制的stdcell是自己用pcell画的,面积很重要,只用m1也是为了上层好连,且出pin要能拉穿线道方便。工厂提供的stdcell上面有些是源漏上是扣了些孔的,无论自己画还是工厂提供的都可以用于pr

网友(2024-09-11):
感觉像是我画的,数字stdcell肯定是人工画的,也需要看它的性能、功耗和面积的。stdcell尽量用M1和M2搞定,用28的来说,M2用的比较多,PR工具绕线的通道资源就会减少,所以尽可能的用M1走线。简单的逻辑cell可以用M1没问题,但是复杂一点的cell用M1绕不出来就需要用到M2走线了,这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