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微调再提参后结果没有变化

楼主(2024-03-27):
   很奇怪的现象,我在版图把一个电阻从4K改到3.5K后提参,跑出来的仿真结果没有任何变化,就是之前的结果,完全没变。即4K与3.5K结果相同

   但是我把电阻从4K改到2K,结果就有变化。再把这个电阻从2K改成3.5K,结果同样有变化,并且与之前3.5K的结果并不相同。
   这就是说只有较大的变化之后他提参结果才会变,否则直接沿用的之前的提参结果,这是为什么?

我现在要被这玩意弄疯了,每次微调参都要先给他一个大变动提参后再给他调回来(就是说想把电阻从4K调到4.4K,要先把他调到2K,提个参再调回4.4K,不然没变化......)

网友A:
我个人理解哈:4k改到3.5k,变化了11%左右,4k改到2k,变化50%,2k改到3.5k,变化75%,有没有可能是参数里面显示的百分比,在一定的百分比范围内,比如说电阻变化5%,电阻被认为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理解哈:4k改到3.5k,变化了11%左右,4k改到2k,变化50%,2k改到3.5k,变化75%,有没有可能是参数里 ...

我不清楚版图是不是这样,但至少原理图是没有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