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操作求助

楼主(2024-03-27):
想知道怎么把黄色那根线与外层金属的距离调成2,A加f3不能选中边沿

网友A:
试一下,A以后按S,可以切换选择edge或者po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A以后按S,可以切换选择edge或者point

嗯嗯  谢谢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