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IDE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4-03-27):
最近在学SKILL,发现自己的Skill IDE的Debug菜单里只有”continue“没有”run“,尝试设置了断点再进行continue,但还是不行。

网友A:
把search改成run function,写你定义的function name然后点最右边的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earch改成run function,写你定义的function name然后点最右边的箭头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