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和virtuoso场路联合仿真

楼主(2024-03-27):
在看关于射频芯片的硕博论文时,我看很多后仿真需要用HFSS和virtuoso进行场路联合仿真,想问一下有没有大佬有具体点的仿真步骤的资料啊,论文上好多都是一笔带过,不太清楚该怎么进行场路联合仿真。

网友A:
1.cadence导出GDS格式文件。
2.HFSS导入GDS文件。
3.HFSS设置端口并仿真。
注意:cadence导出时要设置layermap文件。HFSS导入时也要设置layermap文件。
具体导入导出过程和layermap文件编写需要你自己检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adence导出GDS格式文件。
2.HFSS导入GDS文件。
3.HFSS设置端口并仿真。

您说的那个layermap文件是那个.tech文件吧?但是HFSS仿真好S参数之后再导入到virtuoso该怎么再接着仿真不是太清楚,网上没有搜到具体点的细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cadence导出GDS格式文件。
2.HFSS导入GDS文件。
3.HFSS设置端口并仿真。

您好,请问HFSS导入时怎么设置layermap文件,我只找到了HFSS导入GDS时需要写一个.tech文件,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需要设置么?

网友(2024-07-01):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那个layermap文件是那个.tech文件吧?但是HFSS仿真好S参数之后再导入到virtuoso该怎么再接着仿真不 ...

HFSS一般和ADS联合仿真。cadence画图~>导出GDS~>HFSS导入GDS并仿真(仿真模型需要添加调试端口)~>HFSS输出snp文件~>ADS仿真SNP文件(调试端口可以加任何器件包括,电阻,电容,电感,其他snp文件)~>根据仿真结果重新画图~>。。。。。
这是一个完整的仿真循环,一般多次循环后就可以得到最好的图纸及仿真结果。

除了上述循环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循环是模型建立循环。建立仿真模型~>流片~>产品测试(得到典型值及容差范围)~>修正仿真模型(调整模型参数使仿真和测试典型值一致)~>根据新模型重新设计~>流片~>产品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HFSS导入时怎么设置layermap文件,我只找到了HFSS导入GDS时需要写一个.tech文件,除了这个还有 ...

就是tech文件,只要设置好,HFSS就可以自动创建3D模型。

另外下面的设计小技巧可以参考一下。

HFSS一般和ADS联合仿真。cadence画图~>导出GDS~>HFSS导入GDS并仿真(仿真模型需要添加调试端口)~>HFSS输出snp文件~>ADS仿真SNP文件(调试端口可以加任何器件包括,电阻,电容,电感,其他snp文件)~>根据仿真结果重新画图~>。。。。。
这是一个完整的仿真循环,一般多次循环后就可以得到最好的图纸及仿真结果。

除了上述循环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循环是模型建立循环。建立仿真模型~>流片~>产品测试(得到典型值及容差范围)~>修正仿真模型(调整模型参数使仿真和测试典型值一致)~>根据新模型重新设计~>流片~>产品测试

网友C(2024-09-24):
引用 网友A:
就是tech文件,只要设置好,HFSS就可以自动创建3D模型。

另外下面的设计小技巧可以参考一下。

想请问一下,GDS导入HFSS之后端口激励怎么建立呢,统一用50ohm的集总端口去激励吗?

网友:
莱伯尼兹你不会是看了我的博士论文吧
hfss导入/导出/建模太麻烦了,现在很多集成在eda里的em工具,比如emx, momentum, peakview等等都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问一下,GDS导入HFSS之后端口激励怎么建立呢,统一用50ohm的集总端口去激励吗?
...

输入输出端口用50ohm的集总端口去激励。

其他端口实际加什么,你在仿真时就连什么,可以是电容,电感,电阻,其他snp等等。

网友(2025-03-03):
引用 网友A:
就是tech文件,只要设置好,HFSS就可以自动创建3D模型。

另外下面的设计小技巧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可以不用了,如果ADS的RFPro有lisence直接动态链接HFSS的话,可以直接在ADS里面跑HFSS,省的倒来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