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结构LNA中共栅极晶体管的尺寸选择

楼主(2024-03-27):
求助!请问,cascode结构中,已经通过maxgain、nf和稳定性等因素确定了共源极晶体管的尺寸。共栅级晶体管的尺寸选择应该怎么样进行考虑呢?

网友:
设一样的就好

网友A:
共栅极会提升点隔离度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通过maxgain、nf和稳定性等因素确定共源极晶体管的尺寸,有教程嘛新手求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怎么通过maxgain、nf和稳定性等因素确定共源极晶体管的尺寸,有教程嘛新手求问 ...

我是直接看maxgain和nf随NOF和ugw变化的图像折中选的,也不知道最后选的是不是最合适的。正常搭电路,跟DC直流的电路差不多,用parameter sweep控件把NOF、ugw设成变量得图像就好了。我也新手,没在网上找到具体的教程

网友(2024-06-20):
引用 网友A:
共栅极会提升点隔离度

大佬,请教一下,我设计的LNA随着档位变化,输入阻抗也变化比较大,是不是隔离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