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这种stb图的LDO不稳定?

楼主(2024-03-27):
请问大家,一个LDO的stb图是这样,计算得到的相位裕度是可以的,但tran仿真不稳定。请问这个stb图是显示高频有右半平面极点,才导致不稳定吗?

网友A:
应当是开环传输出现了右半平面的极点,但是环路不稳定并不是说有右半平面极点就会不稳定,你的bode图对应的nyquist曲线是永远不围绕(-1,0)的,然后开环又存在右半平面极点,这导致闭环传输函数存在右半平面极点,最终使得系统不稳定。

网友B:
和我现在做的LDO一摸一样,相位够了,90度,但瞬态也是不稳定。二楼大佬说的对,应该就是右半平面极点导致的。还有就是,你stb仿的是轻载情况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参考下陈科宏那本书里面第二章,有讲到在轻载时,两个靠近的极点会变成右半平面极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开环传输出现了右半平面的极点,但是环路不稳定并不是说有右半平面极点就会不稳定,你的bode图对应的 ...

请问大佬,存在右半平面极点的话,gain margin也是异常的大,请问瞬态不稳定的话,和gain margin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存在右半平面极点的话,gain margin也是异常的大,请问瞬态不稳定的话,和gain margin有关系吗 ...

如果你要详细了解稳定性的问题要去看一看nyquist判据,传统的巴克豪森判据和phase margin和gain margin概念有局限性。然后我也不是什么大佬,互相帮助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详细了解稳定性的问题要去看一看nyquist判据,传统的巴克豪森判据和phase margin和gain margin概 ...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现在做的LDO一摸一样,相位够了,90度,但瞬态也是不稳定。二楼大佬说的对,应该就是右半平面极点导致 ...

专业

网友C(2025-03-04):
引用 网友B:
和我现在做的LDO一摸一样,相位够了,90度,但瞬态也是不稳定。二楼大佬说的对,应该就是右半平面极点导致 ...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书名吗

网友(2025-04-22):
引用 网友C: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书名吗

集成电路设计中的电源管理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