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无法打开mismatch contribution

楼主(2024-03-27):
提示cannot open sensitivity analysis results in ADEXL...具体报错如图
元件模型均是mis模型,仿真工艺库也是预设mismatch设置。不清楚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save 选项中,把statistic data save也勾上就可以。就是两个simulation data都要sa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ve 选项中,把statistic data save也勾上就可以。就是两个simulation data都要save。

请问您说的save选项具体指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ve 选项中,把statistic data save也勾上就可以。就是两个simulation data都要save。

这两个都勾上了的

网友A:
没仔细看你的error。你这个error不是说你没license调这个功能嘛。应该是license问题。这个功能是只有XL才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看你的error。你这个error不是说你没license调这个功能嘛。应该是license问题。这个功能是只有XL才有 ...

是仿的ADEXL啊

网友:
从截图提示上看,应该是没有license吧

网友(2024-08-25):
请问解决了吗 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