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中如何进行stb仿真

楼主(2024-03-27):
我想在后仿中通过stb仿真测试环路稳定性相位裕度等信息;

遇到的问题是我的stb的器件是插在schematic里,PEX提出来的calibre是没有这个器件的,最后跑stb就会报错,因为仿真器在用calibre跑仿真时它找不到存在于schematic里面的器件,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点评):
方法都太土了!现在工具支持不改netlist,直接仿真stb的。

网友:
把pin引出来

网友:
在schematic中用PIN把接probe的两端用PIN引出来

楼主:
明白了,感谢两位

楼主:
我试了一下,原先认为引出管脚只是会影响我的符号图,但把管脚引出来以后发现还是要改变我的版图和重新提取参数,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别的更简单一点的方式?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原先认为引出管脚只是会影响我的符号图,但把管脚引出来以后发现还是要改变我的版图和重新提取 ...

后仿真做STB都是这样的,要提前做好pin

网友:
版图中重新断开环路,做pin叫引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原先认为引出管脚只是会影响我的符号图,但把管脚引出来以后发现还是要改变我的版图和重新提取 ...

还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方法1: 如果不想重新抽取版图, 则可以通过直接手动修改网表, 找到可以断开环路的net, 插入一个0电压dc vsource, 然后在命令行运行runSimulation来做仿真;
该方法比较适合只抽取c的后仿网表, 其net名和schematic可以一一对应.

方法2: 只需对版图做一点点改动, 不用出pin;

1. 在需要断开环路的net上同时在schematic和layout山放置一个l和w与走线宽度一样的metal resistor; layout上放置metal resistor通常只是在原来的走线上增加一个标识层, 故对版图的修改很小 .
2. 然后做lvs及pex; 抽取出来的后仿网表中这个metal resistor应该会是一个instance, 而不是寄生器件;
3. 然后在config view中把这个instance的view设置为symbol, 这样生成netlist后这个metal resistor所在的net就断开了;
4. 然后在tetbench顶层用两个deepprobe把这个metal resistor的两端对应的节点名接到顶层来, 再插一个probe在这个net之间即可开始做stb分析. 类似下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方法1: 如果不想重新抽取版图, 则可以通过直接手动修改网表, 找到可以断开环路的net ...

厉害 学习了

网友B(2024-09-12):
用metal电阻替换前方电路中的ipobe,后仿直接看metal电阻的stb

网友(2024-10-24):
请问怎么不改netlist,直接stb仿真啊

网友C(2024-11-28):
引用 网友B:
用metal电阻替换前方电路中的ipobe,后仿直接看metal电阻的stb

后仿直接看metal电阻的stb => stb 要如何設定 prob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仿直接看metal电阻的stb => stb 要如何設定 probe?

后仿netlist中,查找作为probe添加的metal res的名字,stb设置中修改对应的port name即可

网友D(2025-05-12):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方法1: 如果不想重新抽取版图, 则可以通过直接手动修改网表, 找到可以断开环路的net ...

hello,大佬,请问下按照方法二操作后,top电路在config里面选择dspf这个view后就看不到这个金属电阻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hello,大佬,请问下按照方法二操作后,top电路在config里面选择dspf这个view后就看不到这个金属电阻了怎 ...

可能是因为dspf是文本格式的view, 而不是dfII格式的数据, 建议post netlist格式使用extracted view, 这样config才可以识别里面的器件.

网友(2025-09-15):
在版图里加一个rm电阻,然后在pex生成的spectre文件中,找到此金属电阻,将其替换为IPRB,仿真器里输入IX.IPRBX, 如I8.IPRB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方法1: 如果不想重新抽取版图, 则可以通过直接手动修改网表, 找到可以断开环路的net ...

第二种方法,用于后仿真,想在所提网表的内部断环,怎样确认testbench中deepprobe的管脚和内部断开处连接正确呢?deepprobe设置的线名格式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