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pnoise仿真问题

楼主(2024-03-27):
在做电容耦合型斩波仪表放大器时,斩波频率是100K,pss仿真中beat Frequency设置100K和50K,出来的pnoise结果有很大差别,这是怎么回事呢?pss用的是shooting的模式,看有的地方说LNA应该用Harmonic Banlance模式,所以到底应该用什么模式呢?

网友A:
beat freq是你这个电路中的基频,你斩波频率是100k,不存在其他频率的话beat freq就得设置100k,如果你设置到50k,而且PSS还收敛了,那这个情况下的结果跟你的电路真实情况当然不一致。而且你做的是IA,为什么又关注LNA?绝大部分情况下shooting和HB的差别应当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at freq是你这个电路中的基频,你斩波频率是100k,不存在其他频率的话beat freq就得设置100k,如果你设置 ...

好的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