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c route eco 设置问题

楼主(2024-03-27):
请教大家,我想对一条net删掉后eco重新绕线,在route_eco前,需要设置一些option来加快这个eco时间,在innovus里是设置
setEcoMode-reset
setEcoMode -honorDontTouch false -honorDontUse false -honorFixedStatus false-refinePlace false -updateTiming false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SiDriven false -routeWithTimingDriven  false -drouteFixAntenna  true

,那么请问在icc2或者fc工具里,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A:
route_eco -nets {net_name}
一般route的结果没有大违例的话,这个命令就很快,
如果觉得绕线资源足够,改动小一些,下面选项选择让动的net
-reroute  {any_nets|modified_nets_only|modified_nets_first_then_others}

fc只需要在route_eco里面加选项就行了,不需要单独设o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te_eco -nets {net_name}
一般route的结果没有大违例的话,这个命令就很快,
如果觉得绕线资源足够,改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