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tramax M628 error

楼主(2024-03-27):
使用synopsys的dft flow,且使用dftmax ultra工具实现streaming compression,insert dft后pre_drc,preview,scan_path看着都没啥问题,到了atpg阶段,报M628的drc错误,求大神帮忙看看可能啥原因。。

Number of ambiguous chains (1) did not equal number of ambiguous chain outputs (2) in compressor SNDFT__soc_U_compressor_ScanCompression_mode. (M628)

网友A:
打开GUI看下,sacn_mode有没有进去,然后检查scan_compression port是否为1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当时跑通不带compress的就好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GUI看下,sacn_mode有没有进去,然后检查scan_compression port是否为1

这个没问题。。

网友B(2024-08-21):
问题解决了吗,遇到相同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遇到相同问题了

找到问题了,给后面遇到此问题的人提个醒:我的问题是  内部产生的scan_mode没有置1,直接改网表置1再跑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