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查看脚本函数

楼主(2024-03-27):
如何通过virtuoso快捷键的指令查看对应函数或定义内容

楼主:
比如得知缩小指令hiZoomRelativ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0.4)如何查看这段话的定义内容

网友:
CIW的Tools里有个SKILL API Finder,比直接help搜的快一点

楼主:
自己写的脚本也可以搜到内容吗

网友:
没记错的话,layout界面右下角记录你每上一个操作对应的函数代码,可以参考一下,用API Finder再搜一下,help文档一定位差不多了

网友A:
官方自带的函数具体内容是加密的看不到   但是自己写的加进去的可以查看到  .cshrc里面会load有后期加进去的脚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方自带的函数具体内容是加密的看不到   但是自己写的加进去的可以查看到  .cshrc里面会load有后期加进去 ...

cshrc里面没有吧,virtuoso的脚本是load在.cdsinit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shrc里面没有吧,virtuoso的脚本是load在.cdsinit里面的

是的是的hhhb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