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Guard Ring能当作VDD或GND用吗?

楼主(2024-03-27):
小白在学画layout,网上看到一些视频把PMOS需要接VDD的source端直接用M1接在周围的NWELL guard ring上,或者是NMOS的source端通过psub guard ring接GND;

之前好像看别人说过guard ring不能过电流,网上的这种接法OK吗?还是说需要通过在source上打VIA引出高层金属连线越过guard ring再统一接VDD和GND?

网友:
可以啊,本质上还是metal的EM,EM够了就行

网友A:
个人认为一般情况下最好还是不要在guard ring上走电流。因为guard ring其实相当于给提供一个参考电位,比如给bulk提供一个电位。倘若在guard ring上走电流,那就有可能出现IR drop,导致同一个guard ring下不同MOS管的bulk电压不一致,导致匹配性等出现问题。

网友:
只有dummy可以,正常管子电源必须从顶层打到M1,不能通过GR走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一般情况下最好还是不要在guard ring上走电流。因为guard ring其实相当于给提供一个参考电位,比如 ...

大佬,请问那应该怎么接,直接接上层金属就不会有压降了?

网友:
没什么不可以,但是ring上的金属要加宽,有些公司为了电源稳定使用双电源设计(Bulk和Source分开接不同vdd/vss),但除非是对电源噪声和稳定性有极高的要求,否则意义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那应该怎么接,直接接上层金属就不会有压降了?

不敢称大佬,只是是DE小兵。直接用上层金属打到MOS的M1可以保证在guard ring上没有压降,guard ring和走电流的电源/地在靠近出PIN的位置再连到一起然后出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敢称大佬,只是是DE小兵。直接用上层金属打到MOS的M1可以保证在guard ring上没有压降,guard ring和走 ...

这样不是常见做法,很少有公司这么干的。可以研究一下什么是衬偏

网友:
能是能  但是得加宽ring或者只加宽金属  如果只是一条的ring,就不太建议用来当电源线

网友:
guard ring不是不能过电流,是不需要大电流,随便接根线就好。一些小工艺把guardring当power&gd在做法上都是禁止的,因为很可能EMIR不过

网友(2024-08-03):
尽量不要,可以在上面走VDD/VSS,但是不能用它当作VDD/VSS来供电(单纯使用了M1的guarding),因为M1在厚度上小于其他Mx,方阻高,用它来走电地的话会有比较大的压降

网友:
说不能用GuardRing当电源线,地线的,这些人是用几层金属去布线的?在布线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加大GuardRing的M1宽度当做电源线地线是很常见的做法。

网友:
楼上说的比较实际,有条件就不用GR走电源地,像2M这种工艺,没布线空间只能加宽GR然后走电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