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出现EEROR

楼主(2024-03-27):
做我在电路设计后进行版图的仿真,好几个电路放在一块联合成一个单通路电路,联合前仿真能够正常工作,后仿也能正常工作将单通路复制成3通路,版图也进行了集成,前仿真能通过,但是后仿真就会出现EEROR,我提取了No RC进行后仿真也出现了EEROR,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电路不收敛,
后仿仿DC,不收敛性是容易出现。
可以先不仿真dc,仿真transi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收敛,
后仿仿DC,不收敛性是容易出现。
可以先不仿真dc,仿真transient ...

你好,我尝试过只进行tran仿真,他也会出现ERROR,说DC点没有tran也分析不了,我想请问为什么会出现后仿真不收敛的情况,是仿真条件设置的有问题还是网表出错,我的仿真条件设置的和前仿真一样,前仿能通过。

网友:
后仿调用的模型可能也不一样了吧,同意楼上的说法,可以试试跑个上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