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隔离nmos的衬底

楼主(2024-03-27):
为什么2个nmos的衬底我都分开画了,lvs还是报错,2个nmos的衬底还是接在一起

网友A:
到目前为止,我遇到你这种情况给电路反馈,然后电路直接换成pmos,几乎没遇到多衬底的nm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目前为止,我遇到你这种情况给电路反馈,然后电路直接换成pmos,几乎没遇到多衬底的nmos
...

看电路器件名字,他用了DNW的管子,所以应该是哪调用错了,正常如果用了DNW,确实可以隔离开的;版图看不太清楚,不知道有没有调用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器件名字,他用了DNW的管子,所以应该是哪调用错了,正常如果用了DNW,确实可以隔离开的
...

又增加了自己的知识面

网友:
画DNW   没有DNW就用psbu2

网友:
换成全隔离的管子

网友:
DNW器件啊

网友:
这个要看看源是不是接公共地或者第三电位地,如果就公共地,那就是电路用错器件了,因为使用了dnw器件,可能电路考虑的是隔离衬地噪声,那就需要用DNW好nw来单独隔离一个地出来,要不然默认的所有nmos是一个地

网友: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