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环路增益为负值

楼主(2024-03-27):
DC点和运放都正常,但LDO环路增益为负值,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环路断错了,需要断在输入和输出之间,你这种断环路的方法,除了大的环路之外,还看到了miller电容的环路。跑STB需要保证iprobe只在一个环路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