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的理想巴伦怎末使用在差分结构?

楼主(2024-03-27):
virtuoso中的理想巴伦怎末使用在差分结构?(使用的伪差分结构设计pa)

输入可以使用理想巴伦将单端转双端吗?还是只能用两个端口来输入差分信号。

网友:
可以用这个巴伦将单端转双端。  左边的两个端口是差分/共模连接,右边是差分输出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