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后端

楼主(2024-03-27):
求问数字后端版图中的线道是怎么来的?

网友A:
是EDA工具根据tech file中每层metal的pitch来产生的,prefer的方向和metal的绕线方向一致,offset 通常是pitch的一半。
finfet工艺最底层metal的track 比较复杂,会有比较多的offset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EDA工具根据tech file中每层metal的pitch来产生的,prefer的方向和metal的绕线方向一致,offset 通常是pi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