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用ams仿真两个级联的2/3分频器,怎么只有第一级有输出,第二级仿真无波形

楼主(2024-03-27):
仿真和正确波形如图

楼主:
分频器是用代码写的,单个仿的时候都正确

网友A:
最近也在研究2/3分频链
图片里的资料能分享一下吗,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研究2/3分频链
图片里的资料能分享一下吗,感谢楼主

给你叭,请问您知道我的问题吗

网友(2025-02-17):
看仿真波形的样子,好像是第二级没有connect rules到电平上,导致数字的模块没有电位显示。
这个文档里面的分频器,会有一级出现/2和/3来回切换的情况,导致出现分数频率。跑pss总是不收敛,不知道楼主碰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