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访问DDR如果要跨越4K地址呢

楼主(2024-03-27):
访问DDR如果要跨越4K地址呢??有什么办法??

网友:
这是很常见的操作,跨4K的时候,需要注意用多笔burst传输就行

网友:
是指跨过一个bank的操作吗?

网友(2024-05-07):
新思的ddr控制器就支持跨4k

网友:
通过计算这次burst的首地址与这次burst的包的个数,来计算此次burst是否有跨4kb。若有跨4kb,则将此次burst拆成2个burst来发给ddr